[求助] 问题求助

楼主(2023-09-04):
实例化之后,在verdi中显示1 undefined module是为什么呢?

网友:
verdi没找到这个module

网友:
可能是两个原因: 其一,你直接用verdi吃进filelist,但这个filelist不全,部分module的.v没加到filelist中,当然就找不到定义; 其二,使用verdi吃进vcs编译后的kdb文件,但是有些module的.v文件是用`celldefine保护的,而你vcs编译时没加-debug_region=cell,verdi认为这是基础cell没必要给你显示,或者不会显示undefined module,直接就没这个层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