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可以不用反馈电阻吗?

楼主(2023-09-04):
LDO可以不用反馈电阻吗?如图这样的接法。

LDO无反馈电阻

LDO无反馈电阻

网友A:
在一个已量产产品里见过,不同之处在于是片内capless ldo给digital供电,在低功耗模式下就接成这样来给数字保活

网友:
片内没有dc 通路 shuyiastb

网友:
内部应该有下拉电流

网友:
如果没有no load状态,且无需并联补偿的话,可以

网友B:
可以利用电流源负载,vout=vref

网友C:
这个结构有什么论文论述性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有什么论文论述性能吗?

这个我还没找到相应的论文,但是我们的要求是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电流源负载,vout=vref

我去试试这个,您有相应的论文推荐吗?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个已量产产品里见过,不同之处在于是片内capless ldo给digital供电,在低功耗模式下就接成这样来给数字 ...

能够细说一下吗?想找相应的论文看看,但没什么头绪,您能推荐一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试试这个,您有相应的论文推荐吗?感谢您的回复。

你看看这篇文章吧

2020 Design_of_an_Adaptively_Biased_Low-Dropout_Regulator_With_a_Current_Reusing.pdf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试试这个,您有相应的论文推荐吗?感谢您的回复。

这篇也没有利用反馈电阻

2021 300_mA_LDO_Using_0.94_A_IQ_With_an_Additional_Feedback_Path_for_Buffer_Tur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篇也没有利用反馈电阻

非常感谢,我去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篇文章吧

非常感谢,我去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够细说一下吗?想找相应的论文看看,但没什么头绪,您能推荐一一下吗?非常感谢。 ...

这种应该只能算小trick,论文不会涉及到的吧,个人建议如果自己没有十足把握,还是按常规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只能算小trick,论文不会涉及到的吧,个人建议如果自己没有十足把握,还是按常规的来
...

ok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