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missing port

楼主(2023-09-04):
请问missing port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些port都是和IO pad相关的。

楼主:
这些port都在IO PAD上

网友:
GDS 中是不是没有打这些net的pin,可能是pin 没有assign 到  IO pad 对应的port

网友A:
gds 里面要有text 跟网表里面port 名字对应.

网友B:
gds 里面要有label text
可能需要使用 metal* type pin layer

网友C:
这些port都是和IO pad相关的。

目前比lvs的这个模块,里面包含io pad 了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s 里面要有label text
可能需要使用 metal* type pin layer

大佬可以说的再详细点吗,刚接触lvs听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port都是和IO pad相关的。

目前比lvs的这个模块,里面包含io pad 了吗 ?

包含了的,我也merge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s 里面要有text 跟网表里面port 名字对应.

这个text是在哪里写的

网友:
顶层 layout 需要 pin tex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包含了的,我也merge进去了

看起来有些text 是漏加了。。。需要对一下吐gds的flow 和打text的 方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有些text 是漏加了。。。需要对一下吐gds的flow 和打text的 方法 ~~~

嗯嗯好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