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ll工艺跑LVS老是出现这个

楼主(2023-09-04):
sukcbt文件也添加了,这个该怎么解决呢?求大佬教教

网友A:
没加subckt.cdl

网友:
在导出的spi网表前,include这个empty_subckt.sp文件试试

网友:
同意三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加subckt.cdl

加了的,现在解决了,是pdk带的subkct文件有问题,更换了就解决了

网友:
请问下这种文件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定义器件的。有没的话就认不到

网友:
可以在lvsoption设置一下,以后就不用每次load这个文件了
需要可以私信我

网友(2023-10-09):
楼主可以有偿分享一下smic40n的库吗,qq2535749067

网友(2024-05-10):
请问楼主 40nm工艺库里面有电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