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Vo

楼主(2023-09-04):
求大佬帮忙看下这题,我算出来是个很复杂式子,我思路是电流差×R

网友A:
落在200K电阻上的电流是左边电流减去右边电流,也就是vin/100K,所以vo=(vin/100K)*200K=2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落在200K电阻上的电流是左边电流减去右边电流,也就是vin/100K,所以vo=(vin/100K)*200K=2vin ...

这里相当于VGSP  和 VGSN 可以抵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相当于VGSP  和 VGSN 可以抵消?

2vin的结果过于理想,详细算的话肯定和你说的一样,会有很长的式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vin的结果过于理想,详细算的话肯定和你说的一样,会有很长的式子

3q,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