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55 DRC报错NW not interacting with N+ pickup is not allowed

楼主(2023-09-04):
第一次用smic的工艺,跑DRC时,提示NW not interacting with N+ pickup is not allowed,高亮,显示标准单元KBUFHDV1 NW区没有N+ pickup;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还请各位大侠指点下;顺便问问有用过这个数字工艺的大侠吗,望留个联系方式询问下;

楼主:
补个高亮图,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tapeless工艺的问题,但是我在55nm库里没找到filltie相关的单元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个高亮图,

我觉得是tapeless工艺问题,但我在布局布线时,55nm库里没找到相关FILLTIE单元

网友A:
器件的衬底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的衬底端呢?

标准单元的自带的版图没有,只标注了个NWTXTX SUBTXT

楼主:
解决了,拿到的库有问题

网友(2024-02-22):
请问下,这个工艺库里的PAD和划片槽需要自己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拿到的库有问题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使用的是 scc55nll_hs_hvt.lef,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或者后来换哪个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使用的是 scc55nll_hs_hvt.lef,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或者后来换哪个库了
...

库有问题,你重新再获取一个版本

网友(2024-05-13):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BD_1的错误是啥意思呀,我这边报了一个但是看不到懂说的啥意思

楼主:
你添加一个矩形的boundary线,套着你的版图就好了

网友C:
楼主好,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我是用M1_NWell和M1_sub分别加在上下电源处就好了,请问正常是应该这么做吗?我之前用到的工艺里std cell上下电源衬底的电位都是已经接好的,SMIC这种是要自己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我是用M1_NWell和M1_sub分别加在上下电源处就好了,请问正常是应该这么做吗 ...

单元库FILLTIE单元,N-WELL连接到VDD SUB连接到 VSS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我是用M1_NWell和M1_sub分别加在上下电源处就好了,请问正常是应该这么做吗 ...

这个怎么操作呀,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