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kickback噪声减小求助

楼主(2023-09-04):
请问大家动态比较器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或者结构减小kickback噪声的大小啊?我的动态比较器输入接的是反馈电压,需要很高的精度,因此不希望kickback噪声过大,最好在1、2个mV之内。同时也不希望动态比较器引入静态电流,但速度可以较慢一点,几个ns之内比较完成都可以接受。

楼主:
同时由于VDD最高可到3V且寄生电容由于工艺相对较大,因此kickback噪声相对来说较大,请教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1)减小输入管尺寸(2)减小信号源阻抗(增加电容也算减小阻抗)(3)减小输入管源级电压变化(4)减小输入管漏级电压变化(5)故意反向注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