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move_buffer_tree后fm挂掉

楼主(2023-09-04):
急急急!

    各位大佬,我这边有个模块congestion很严重,在place阶段用了remove_buffer_tree -all,结果FM挂掉了,很多LATCH对应不上,不用这个congestion又非常严重,给位大佬是否知道这是这个命令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其他方法补救一下?

楼主:
我看fm fail掉的地方,他把很多inverter给删掉了。。

楼主:
给位大佬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啊。。。

网友:
inverter工具应该会成对删的吧?

网友A:
给那个区域加partial blockage降local density,理清数据流,congestionEffort high,减少那块区域不必要的穿线之类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那个区域加partial blockage降local density,理清数据流,congestionEffort high,减少那块区域不必要的 ...

感谢大佬解答,你说的方法都试过了,解不掉,收效甚微,后面fm不过是因为做了scan reorder,在fm中加case就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