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0工艺cfmom电容耐压或漏电问题

楼主(2023-09-04):
tsmc180工艺,pdk电容cfmom,调出来其有poly shielding和NWELL,其poly shielding和NWELL端口接到哪里?另外,这个器件有耐压之说吗?(或多高的电压,此器件会漏电)

网友A:
poly -> shield
nwell -> shield
metal only -> 耐压与布线金属相同

网友(点评):
poly接gnd,而nwell是否可以浮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ly -> shield
nwell -> shield
metal only -> 耐压与布线金属相同

是的。nwell和poly都接到GND,且旁边加上Psub接地,这样没问题吧?

网友(2023-12-08):
nwell float/gnd/接到 clean voltage... 旁边加上Psub (>1 CO width) 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