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频增益的求解

楼主(2023-09-04):
请问Ao如何求?我算出来只有5.83

网友:
5.83怎么算的

网友A:
横坐标是1的时候是0dB,所以横坐标是0.4的时候,是2.5倍频,按照20dB/dec计算,此时,横坐标0.4的时候,增益是5dB。然后0.4到直流,是0.04倍频,此时增益应该提升1.6dB。因为是按照dB 计算的,所以应该使用相加。这样增益就是6.6dB,也就是2.14倍。

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
去了解一下PLL中的二阶L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坐标是1的时候是0dB,所以横坐标是0.4的时候,是2.5倍频,按照20dB/dec计算,此时,横坐标0.4的时候,增 ...

请问这里横坐标0.4对应的不是2.5? 约为8dB。

20lg1/0.4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里横坐标0.4对应的不是2.5? 约为8dB。

20lg1/0.4

哦,对,应该是您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