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中撒下的暂时没用到的cell需要接power吗

楼主(2023-09-04):
网表中会撒下一些spare cell用于做metal fix使用,但是看到很多没有用到的都连接到VDD上了,可以等到用到的时候再连电源吗?只要连到VDD上就会有漏电吧

网友A:
input 端需要连接VDD VSS ,output可以悬空;PG pin需要连好;内部有leakage功耗

网友B:
必须接到电源地,输入接tie hi或者 tie lo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 端需要连接VDD VSS ,output可以悬空;PG pin需要连好;内部有leakage功耗

就是不太明白原因,等到metalfix时需要用到哪个cell再单独给接power不行吗?这样不就没有漏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接到电源地,输入接tie hi或者 tie lo

就是不知道原因,用到时再接power不行吗?这样不就不会漏电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原因,用到时再接power不行吗?这样不就不会漏电了啊

那你LVS能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LVS能pass?

对后端不太懂,只是看到网表中的spare cell没有用到但都接了电,好奇能不能需要时再接power

网友:
好奇能不能需要时再接power
===
不行。

网友:
后端是物理实现,你不能光想逻辑,你要想一下物理:spare cell的电是从哪来的
只要打开layout找个放置好的spare cell看一下,就会发现要断开pg连接的代价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