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问题请教

楼主(2023-09-05):
大家好,ESD新手,请问一下假如我要保护的器件击穿电压为8V,那么ESD器件的TLP曲线,是要求Vt1不超过8V,还是在HBM电流下(1.33A)对应的电压不超过8V?

网友A:
VT1 < 8V AND 电压不超过8V @ 1.3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1 < 8V AND 电压不超过8V @ 1.33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