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精确控制偏置电压?

楼主(2023-09-05):
如图,我想精确的控制VB2 VB3这两点的电压,因为我想让VB3等于1V左右。

偏置电流设定1uA,似乎无法避免管子处在亚阈值区了吧?
那么是通过调节电阻的值来设定VB2 VB3吗?

网友:
调自偏置电阻

网友A:
调R会显著影响电流的,你应该调的是四个NMOS管的宽长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R会显著影响电流的,你应该调的是四个NMOS管的宽长比

调节R3 R15不会影响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R会显著影响电流的,你应该调的是四个NMOS管的宽长比

靠调节宽长比调节Vov吗?

网友B:
bias 为啥要1uA 呢,为了省电吗 最只要你得先跑下MC 看看3sig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as 为啥要1uA 呢,为了省电吗 最只要你得先跑下MC 看看3sigma

说到这里,刚好有一个问题请教大佬。

一般bias是20uA,但我需要用到0.125uA、0.25uA这样的小电流,用电流镜镜像的话电流镜比例会非常大,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到这里,刚好有一个问题请教大佬。

一般bias是20uA,但我需要用到0.125uA、0.25uA这样的小电流,用电流 ...

直接做125nA的bias撒,管子都偏置在在亚阈值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做125nA的bias撒,管子都偏置在在亚阈值区了

怎么做呀?产生125nA的电流源你觉得管子就不处于亚阈值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做呀?产生125nA的电流源你觉得管子就不处于亚阈值区吗

就是要处于亚阈值区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这里,刚好有一个问题请教大佬。

一般bias是20uA,但我需要用到0.125uA、0.25uA这样的小电流,用电流 ...

可以用 DEM 试试降低offset. 但是本质和增大面积没差,高精度超低功耗的匹配应该只能面积来换  不知道其他人有什么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要处于亚阈值区呀

哥哥。这是为什么呀?不都应该使其处在饱和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哥。这是为什么呀?不都应该使其处在饱和区吗

这种nA级的基准源是要把管子偏置在亚阈值区的,我看公司电路是这么做的,何乐年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基准电流源那一章也是使管子在亚阈值,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nA级的基准源是要把管子偏置在亚阈值区的,我看公司电路是这么做的,何乐年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基 ...

蟹蟹,爱你哦(づ ̄3 ̄)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这是为什么呀?不都应该使其处在饱和区吗

饱和区和亚阈值区并不冲突吧,,,亚阈值区也能饱和只是VGS较小所以饱和电流更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nA级的基准源是要把管子偏置在亚阈值区的,我看公司电路是这么做的,何乐年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基 ...

请问亚阈值的管子怎么保证Corner下不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亚阈值的管子怎么保证Corner下不挂呢

我是笨蛋,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