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循环

楼主(2023-09-05):
请教各位skill大佬,我现在想要实现这么个功能:

cell满足某条件,执行某指令;
cell_cell01满足某条件,执行某指令;
cell_cell01_cell001满足某条件,执行某指令;
cell_cell01_cell001_cell0001满足某条件,执行某指令;
……
cell_cell01_cell001_cell0001_……_cell000000n满足某条件,执行某指令;
结束。

怎么才能实现这种层层递进的循环呢?

网友A:
用递归,类似这样:
procedure(Recursive(@optional (cv geGetEditCellView()))
    let((...)
        insts=cv~>instances
        when(insts
            foreach(inst insts
                ...(要处理的东西)
                master=dbOpenCellViewByType(inst~>libName inst~>cellName "layout" "maskLayout" "r")
                Recursive(master)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递归,类似这样:
procedure(Recursive(@optional (cv geGetEditCellView()))
    let((...)

十分有用,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