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流镜大电流镜像小电流的方法

楼主(2023-09-05):
有一个问题请假大佬。
一般bias产生的电流是20uA,但我需要用到0.125uA、0.25uA这样的小电流,用电流镜镜像从20uA镜像到0.25uA的话电流镜比例会非常大,而且这样也不准。

一般业界的做法是怎么来解决呢?

楼主:
欢迎讨论

网友A:
微电流源,deltaV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电流源,deltaVbe/R

我的意思是在有电流源的情况下。。。。。。。。。。

而且用这个电流源来产生nA级电流的话,管子也都处于亚阈值区了

网友B:
图11 (a)(b) 对于比例特别悬殊的电流镜,如何同时减小面积和失配。

以下电路其实都是假设平方律的
(a) 使用1:10000的电流镜实现1:10000的电流,使用10000:1的电流镜实现10000:1的电流。Offset由1那个决定,而且面积巨大,梯度会导致匹配更差。
(b) 使用100个串联比100个并联,实现1:10000或者10000:1的电流镜。匹配是由100个管子的面积决定。面积大幅缩小。

参考文献:Section 4.1 Biasing and POR Chapter Author:Vadim V. Ivanov
K. A. A. Makinwa, A. Baschirotto, and P. Harpe, Eds., Low-Power Analog Techniques, Sensors for Mobile Devices, and Energy Efficient Amplifiers. in Advances in Analog Circuit Design.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9. doi: 10.1007/978-3-319-97870-3.

网友:
多折几次 尺寸做大 等于面积换功耗

网友:
减少背栅效应带来的失配,想办法钳住两列电流镜的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11 (a)(b) 对于比例特别悬殊的电流镜,如何同时减小面积和失配。

谢谢佬,牛

楼主:
还有别的做法吗

网友(2025-06-19):
你好楼主,请问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