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infet工艺怎么匹配比较好

楼主(2023-09-05):
普通的对管,电流镜需要加一圈dum吗

网友:
如果在意WPE的话还是要的

网友:
finfet 工艺 基本匹配即可

网友(2024-09-30):
普通的就没有必要加一圈 两侧加点即可,但像差分对则是需要的 主要还是看电路的需求和这个cell的重要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