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0,模拟存算一体方向咨询

楼主(2023-09-05):
研0,老师给的方向是基于SRAM模拟存算一体架构的AI芯片设计,能流片,小组实力还可以,有大佬了解这个方向能找到工作吗?感觉不读博好像很难找工作

网友:
看看有没有哪家公司靠这个挣到钱了

网友A:
有流片经验足够了。
不要认为找工作必须和读研做同样的方向。

网友B:
存算一体目前方向很热,也有实际应用,前年T和三星就都有实际的IP放出来。

但模拟存算这个方向难说,感觉真正应用的,还是偏数字的近存运算会更好一些。模拟的存算一体对普通的设计公司有一些绕不过去的障碍,别的不说,存储CELL,尤其是先进工艺,一定是和FAB深度绑定的,而采用模拟方式进行的存算一体,几乎都要改动CELL本身,而对CELL这么基础的版图更改,涉及工艺的方方面面(比如OPC要怎么修),这个本身对一个纯设计公司就不太现实,所以大部分都是学术界在发文章。

但你找工作,其实和做什么关系不大;至少基础的存储器电路,和AD/DA这些,模拟存算一体都会接触到,毕业后可选择方向还是很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流片经验足够了。
不要认为找工作必须和读研做同样的方向。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算一体目前方向很热,也有实际应用,前年T和三星就都有实际的IP放出来。

对的,这个方向确实会涉及到AD/DA,SRAM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流片经验足够了。
不要认为找工作必须和读研做同样的方向。

赞同,学校学的和工作用到的是可以不一样的,大概率也不一样的,在学校就是逮到啥就学啥,工作的东西工作再学也来得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学校学的和工作用到的是可以不一样的,大概率也不一样的,在学校就是逮到啥就学啥,工作的东西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2024-02-20):
谢谢大佬建议

网友:
什么方向并不重要,打好模拟电路基础就好,如果还能做点数字设计,那更好了·····

网友:
目光不要太短浅,这个方向是很前沿的方向,是未来的方向,会的人少,但是就业肯定也不是那么方便的,做存储,模拟和数字电路的知识要的都不少,

网友:
找工作,不在乎你是研究什么方向的,而在乎,你对模拟电路是不是有很深刻的理解,功夫到家,不管什么方向都行。我已经工作了,但是我对存算一体还很感兴趣,有机会可以向你学习。

网友(2024-08-19):
请问模拟存算一体和数字的有啥区别

网友(2024-11-03):
引用 网友B:
存算一体目前方向很热,也有实际应用,前年T和三星就都有实际的IP放出来。

存算里的模拟模块是不是会比较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