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产生nA级电流时的测量误差

楼主(2023-09-05):
我在65nm工艺下搭建了一个电流源(电流大小由偏置电压决定,靠近电源和地的晶体管是开关管,输出端还有一个大小为800fF的mim电容),仿真的时候,电流的大小能在120nA左右(0.6V电源电压),结果流片回来测试只有几nA估计(通过测量电容的电压变化,以及开关信号得出),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是否是在设计时晶体管本身处于亚阈值区,然后由于工艺失配等影响,使得输出电流显著减小?还是测试电容电压的方法不正确呢?请各位大佬点拨!

网友:
信息不明,是否可能是漏电导致的呢?IO的漏电(IO尺寸较大)?测量仪器(设备阻抗)的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