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精确度

楼主(2023-09-05):
请教下 lvs file 里面将mim的误差由5%改为0%,能在lvs结果中体现吗,为什么 我改了之后 跑出来的结果 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误差是指版图和电路之间的差异。改为零,表示版图必须和电路的尺寸一致。
目前版图和电路是完全对应的,那个改到多少并不会影响LVS结果。只有二者的值又差异,改动这个地方才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