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红框里面语句的意思

楼主(2023-09-05):
(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逐句解释一下吗,我也刚好学习一下

按照红框的顺序:

1. 打开$net_file用作写;
2. for循环,遍历$input_ports,{}里的操作对每个对象都执行一遍;
3. 得到和port相连接的net集合(input_port_name应该写成port_name);
4. 得到net的名字;
5. net名字写入$net_file.

网友A:
将$input_ports连接的net名字一个一个写到$net_file这个文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input_ports连接的net名字一个一个写到$net_file这个文件里。

能逐句解释一下吗,我也刚好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把input ports对应的net是全都抓了出来吐到了一个文件里,文件名字是$net_file,在上面应该有定义或者你加一行set net_file ./test.txt 然后执行一遍就能看到了。没有复杂的cmd和语言,cmd不理解就多man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红框的顺序:

1. 打开$net_file用作写;

get_ports $input_port_name   ,这里的$ input_port_name是不是要写成 input_ports ?

网友:
引用 楼主:
get_ports $input_port_name   ,这里的$ input_port_name是不是要写成 input_ports ?

input_ports是port的列表,你现在遍历这个列表引用的变量是foreach后面的port_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