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楼主(2023-09-05):
请教走过路过的大佬,图示PLL的传递函数怎么推?PFD出来的信号可以控制电阻的阻值

网友A:
随便找个PLL的论文都有推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PLL的论文都有推导的

谢谢!

振荡器如果认为输入内阻无穷大,那么可以认为开环传递函数如

???

但振荡器用的电流控制型,怎么确定振荡器的电流和阻容的比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