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源器件表示Zout

楼主(2023-09-05):
如图请问这个如何表示

网友A:
理想电流源相当于断路,画小信号模型求解就行
我理解错楼主意思了,你这个图是有源电感的一种,可以满足你这个题目要求,其他的没想到还有什么可以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电流源相当于断路,画小信号模型求解就行

根据电路图的小信号模型,我求出了Zout=(RCs+1)/(gm+Cs),  这里要用无源器件值表示Zout,我用凑的方法没凑出来,不知这里用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电路图的小信号模型,我求出了Zout=(RCs+1)/(gm+Cs),  这里要用无源器件值表示Zout,我用凑的方法没 ...

没太明白你意思,你这里不是已经用gm r c表示出这个zout了吗,你的意思是gm还在里面不能消掉是吗,那你这题目里提到gm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拉扎维书上第6章有,可以用电阻串联一个电阻和电感的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扎维书上第6章有,可以用电阻串联一个电阻和电感的并联

感谢大佬指点,我书看的不够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