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轭极点是怎么影响波特图的?

楼主(2023-09-05):
共轭极点对波特图的影响是什么?有共轭极点的波特图有什么特征?

网友A:
我记得是幅频曲线会有上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幅频曲线会有上凸

相频呢?是不是180度大跳水啊?信号与系统小白,有木有啥资料能好好讲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频呢?是不是180度大跳水啊?信号与系统小白,有木有啥资料能好好讲讲
...

相频曲线可能有点复杂,论坛里有一篇《共轭复极点的波特图画法》的贴子,你可以看看,里面有大佬推导了公式。

网友(2024-03-20):
共轭极点引入双极点,增益-40db/dec,相位掉-180deg
另外在f=1/sqrt(LC)*2pi处,增益表现出salient特性,增益上翘值取决于Q (LCR Quality Fa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