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bandgap的温度曲线是向下凹的?

楼主(2023-09-05):
(无正文)

网友:
感觉是看哪一个温度系数占主导, 一般开口是朝下的,负温度系数是主导,正温度系数作为补偿

网友:
ax^2+bx+c,a>0就开口向上,a<0就开口向下,高阶补偿可以把曲线掰成N形的

网友:
高阶温度系数影响

网友:
搞一下 让他变成N 看着就顺眼多了 哈哈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上面的mos管尺寸太大,Vgs太小,MOS的温度系数影响变大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上面的mos管尺寸太大,Vgs太小,MOS的温度系数影响变大导致的 ...

感谢楼主,终于看见一个有最终解决方案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终于看见一个有最终解决方案的帖子

不排除有其他原因,电阻的温度系数也要考虑,他随着电阻的阻值变化,你的问题通过调管子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