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环路增益为什么是这样呢?怎么推出来的

楼主(2023-09-05):
(图片)

网友:
三极管等效阻抗和电流密度无关,完整推导见下图。

楼主:
Aloop=(1/gm2+1/gmQ)/(1/gm2+1/gmQ+R1)<1

网友A:
从M3 gate端到M1 gate端有一个增益gm3*(1/gm1+1/gQ1),然后从M2(M1)gate端到M4(M3)gate端有个增益(gm2/gm4)/(1+gm2*(R1+1/gQ2))),这俩增益相乘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M3 gate端到M1 gate端有一个增益gm3*(1/gm1+1/gQ1),然后从M2(M1)gate端到M4(M3)gate端有个增益(gm2/ ...

两个二极管方式连接的PNP管的等效电阻可以认为是1/GMQ,但是他们俩的电流密度不一样的话,两个1/GMQ还会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二极管方式连接的PNP管的等效电阻可以认为是1/GMQ,但是他们俩的电流密度不一样的话,两个1/GMQ还会一 ...

不一样

楼主:
怎么判断那个电阻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判断那个电阻大呢?

哪个gm小哪个电阻大,参考MOS管的特性

网友B:
老人来凑下热闹,loopgain < 1的正反馈

楼主(2023-10-10):
引用 网友B:
老人来凑下热闹,loopgain < 1的正反馈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