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服务器上的virtuoso 618的字体太小了,看不清

楼主(2023-09-06):
有什么办法让字体显示得大一些吗?

网友A:
b站大湾区芯片打工人有个视频有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站大湾区芯片打工人有个视频有讲

谢谢,能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ion  -> Fonts

谢谢,是在virtuoso服务器上改,还是改本地终端的显示设置?

网友C:
hiSetFont(”label“ ?size 16)
hiSetFont(”ciw“ ?size 16)
hiSetFont(”text“ ?size 16)
写在.cdsinit 里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iSetFont(”label“ ?size 16)
hiSetFont(”ciw“ ?size 16)
hiSetFont(”text“ ?size 16)

或者在CIW窗口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在CIW窗口输入

谢谢,这是直接在服务器上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直接在服务器上改吗?

你virtuoso不就是服务器上吗,在CIW窗口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virtuoso不就是服务器上吗,在CIW窗口输入

我修改服务器上的设置,其他同事,会有意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