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发现图像传感器噪声的单位是e-rms,请问如何解释这个单位的意义,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2023-09-06):
(图片)

楼主:
困扰了好久,一直没有答案,恳请大佬指教

网友(2025-05-27):
应该是输入等效噪声除以转换增益吧

网友:
因为你所得到的图像信号存在噪声电压,通常表示为V²的形式,以便将多种噪声电压相加得到总的噪声电压的平方,总噪声电压等效到像素输入电荷的形式来确定CIS所能检测的最小光强信号是多少,将总噪声电压除以转换增益就是输入等效噪声,表示为电子均方根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