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p失调大对LDO的影响

楼主(2023-09-06):
我最近在做LDO 遇到一个问题,由于spec的限制,op的尾电流源会被压到线性区(进入饱和区边缘),这会造成输入对管两边的电流有一些差异,运放的offset肯定会增大,那么这会对LDO的性能造成哪方面的影响呢?
似乎LDO没有失调电压这个概念对吗?有无大佬分析分析

网友A:
会影响LDO输出的精度,看你有没有具体指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影响LDO输出的精度,看你有没有具体指标了。

精度是哪个指标啊

网友B:
1、可以看一下林肯莫莱(Rincon-Mora)著作对LDO精度的表述。

2、LDO本质上是一个电压源,所有的偏差构成电压源输出电压的偏差,Vos太大当然是不行的。

3、我比较好奇线性区是所有工况下都会出现,还是只有worst case才有。

网友C:
简单粗暴的方法,生产出来后在测试时进行Trim,trim到你想要的值,什么offset都可以干掉

网友:
我司这有个产品就是这样 在某些工艺角和极端温度下 LDO的失调电压会很大 导致整个芯片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看一下林肯莫莱(Rincon-Mora)著作对LDO精度的表述。

2、LDO本质上是一个电压源,所有的偏差构成 ...

所有情况都在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粗暴的方法,生产出来后在测试时进行Trim,trim到你想要的值,什么offset都可以干掉 ...

确实是一个好方法,但offset太大也不好搞,几十mv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