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mos管的开启电压最低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23-09-06):
目前好像见过0.3~0.4v的芯片,这个部分是片上电池单独供电,需要常开,性能要求非常低,所以可以用这么低的电压。
那么mos管从物理上讲最低的开启电压可能降到多少?

我目前查到的资料是最低0.25v,那个资料只是提了这么一句,没有具体讲这个值怎么来的。
那位大佬能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找到一个公式,目前工艺的阈值电压看来都还是0.3v 左右。

网友A:
这个要结合你用到的工艺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结合你用到的工艺有关吧

是和工艺有关系,但是不知道和工艺的那个东西有关。

是漏电有关?

网友:
我猜是和参杂浓度有关吧

网友:
向栅氧化物里掺离子,threshold变成负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