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nnovus库更新了怎么办

楼主(2023-09-06):
大家好,如果innovus库名字改了,或者新增加了一个库,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覆盖原始的 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覆盖原始的 库 ~~~

你好,目前是pr已经结束了,不想重头跑,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目前是pr已经结束了,不想重头跑,应该怎么办呢

去db的文件夹里覆盖原始文件,启动时候忽略那个check的报错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db的文件夹里覆盖原始文件,启动时候忽略那个check的报错就是了

谢谢,再问问,我覆盖db的enc.dat下面的libs下面的mmmc    lef,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再问问,我覆盖db的enc.dat下面的libs下面的mmmc    lef,好像不行

报的啥错,正常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