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im的ant问题

楼主(2023-09-06):
smic 0.18um的工艺,作为dummy的mim(上级板m4,下极板m3)电容,上下级板都接在vss上,然后就会报ant_MIM_1_M4的问题,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
将mim的M4引出换M3后再接到vss上

网友A:
可以看一下这篇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586935417
楼上说的跳线法也能解决天线效应,一般是往更高层金属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这篇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586935417
楼上说的跳线法也能解决天线效应,一般是往 ...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感觉一般mim电容的层次都是很高层次的金属,如果再向上跳就是MT了,这种还能用向上跳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