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楼主(2023-09-06):
ADC中的DC offset需不需要管,PSD图上可以直接省略DC点算SNR么,假如我采样的信号是近乎直流的温度信号会不会直接把温度信号也忽略了

网友A:
ADC的静态性能的动态性能不能混为一谈;ADC DC offset是可以在最后结果上直接减掉即可。SNR是动态性能,是输入正弦波经过FFT计算后,考察的信号和噪声功率比率。测量温度信号是直接测量DC值,概念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的静态性能的动态性能不能混为一谈;ADC DC offset是可以在最后结果上直接减掉即可。SNR是动态性能,是 ...

您好,我这个ADC就是应用在温度传感器中的,去检测温度信号。但是ADC在cadence中跑性能必须给正弦波,所以实际要检测近似直流的温度信号,我是否需要加AZ

网友A:
如果应用场景只有温度检测,那么你没有必要仿真动态性能,仿真静态性能就够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应用场景只有温度检测,那么你没有必要仿真动态性能,仿真静态性能就够了。 ...

主要是直流信号,但是也会检测50Hz以内的信号,这时候看静态性能还是动态性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直流信号,但是也会检测50Hz以内的信号,这时候看静态性能还是动态性能呀
...

静态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