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获取cellview正的使用的lpp?

楼主(2023-09-06):
有没有办法可以获取cellview正在使用的是那层lpp?

网友A:
是获取到LSW 窗口选中的 layer 的 lpp ?如果是的话,就是 leGetEntry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获取到LSW 窗口选中的 layer 的 lpp ?如果是的话,就是 leGetEntryLayer()

是的,一直想要这个功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