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尾电流源需要ABBA匹配吗?

楼主(2023-09-06):
红框内的尾电流源,M18、M19的w和l均为3u,m和finger均为1,电路要求把它们拆成w=1.5u,m=2去做ABBA的匹配,我一直觉得尾电流源的管子不用拆开放在一起就行了,想问一下,尾电流源不做ABBA匹配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多组偏置的时候这个地方才需要拆开匹配?
比如说这个栅极连到了其他模块的尾电流源的偏置?
这些 ...

不是,是看他和谁是一组bias(电流镜),正常来说尺寸一致就行,就是WL值是一致的,要改的话一起改,如果单纯就是为了这俩管子匹配改尺寸,那整个一组就失配了,个人拙见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放在一起,加一丢丢dummy MOS 就可以了。

网友:
电路都要求拆了就拆呗   有问题让电路背锅

网友:
这有什么可

网友A:
个人觉得要看外面的偏置电路是否也是W改成1.5u了,如果没改,感觉这样也没啥意义,一般情况下,不考虑射频,交叉还是好一点的,小面积情况下硅验证结果都在接受范围内,看你们想要的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要看外面的偏置电路是否也是W改成1.5u了,如果没改,感觉这样也没啥意义,一般情况下,不考虑射频 ...

是不是有多组偏置的时候这个地方才需要拆开匹配?
比如说这个栅极连到了其他模块的尾电流源的偏置?
这些偏置就需要一起匹配?

网友:
实在想知道原因可以问一下电路了解一下。不过我觉得还是要把责任分清,如果不是要转去做电路,那还是少操电路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