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负载电流-300mA到+300mA,输出电压为9V,请问这种LDO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3-09-06):
LDO的负载电流-300mA到+300mA,输出电压为9V,请问这种LDO该如何设计?

网友A:
做一顆可以source, sink 的regulator
https://www.ti.com/product/TPS5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顆可以source, sink 的regulator
https://www.ti.com/product/TPS51200

非常感谢,我去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B:
做个class ab运放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class ab运放也行

这个有文献推荐吗?我们老师也是这样说的,但是我没找到参考资料。

网友C:
用高压工艺做一个source sink 能力的ldo;功率管P和N都会很大尺寸了,面积是少不了的。片外挂大电容是少不了。内部补偿电容也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压工艺做一个source sink 能力的ldo;功率管P和N都会很大尺寸了,面积是少不了的。片外挂大电容是少不 ...

外挂了2.2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压工艺做一个source sink 能力的ldo;功率管P和N都会很大尺寸了,面积是少不了的。片外挂大电容是少不 ...

这个是指标的要求,要求外挂2.2uF的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