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饥饿型环形振荡器的电流源是否一直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2023-09-06):
如图是电流饥饿型环形振荡器的原理图,跑瞬态仿真发现电流源并不是一直工作在饱和区,每一级反相器的输入摆幅都在0-vdd,导致电流源的电流不固定,呈现周期性的变化,而不是一直饱和。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1.电流源是否需要一直工作在饱和区?如果是的话我的电路问题在哪里,需要怎样修改,以及为什么需要一直工作在饱和区
2.如果我把反相器的尺寸调小,那寄生电容就会小,达到同样频率所需要的电流就越小,这样的话为了节省功耗就可以把反相器尺寸给到最小?是否可以这样?如果不行,是因为什么

网友A:
拿一个出来,调节反相器size,保证输入为Vovn+100mV时,输出为 Vdd-(Vovp+100mV),反过来再保证一下;要保证电流源正常工作的话应该要酱紫调吧

网友A:
是输出摆幅就要限制在(2*Vovn+Vtn,Vdd-2*Vovp-|Vtp|)≈(0.8V,1.7v)吗,(源自输入的限制)

网友B:
Yes, otherwise variation will be too much. and poor jitter perform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s, otherwise variation will be too much. and poor jitter performance.

请问怎样修改这个电路可以使得电流源一直在饱和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输出摆幅就要限制在(2*Vovn+Vtn,Vdd-2*Vovp-|Vtp|)≈(0.8V,1.7v)吗,(源自输入的限制) ...

大概是这个意思,不过我觉得范围应该是Vod~vdd-Vo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一个出来,调节反相器size,保证输入为Vovn+100mV时,输出为 Vdd-(Vovp+100mV),反过来再保证一下;要保 ...

没理解这个做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是这个意思,不过我觉得范围应该是Vod~vdd-Vod

你这样没考虑输入呀,比如 输出vod的时候,那下一级的n管肯定就被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没考虑输入呀,比如 输出vod的时候,那下一级的n管肯定就被关了

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前面你说的保证电流源在饱和区的方法还不理解,可以详细一点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修改这个电路可以使得电流源一直在饱和区呢

keep the lengths of current source 4 time the min length 4*L also Increase the width to minimum 8 times the Leng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ep the lengths of current source 4 time the min length 4*L also Increase the width to minimum 8  ...

我用的SIMC40NM的low vth的管子,最小L是40nm,按照您的说法,设置电流源尺寸为320n/160n, N管P管电流源都是这个尺寸,结果没有变化,还是不能一直在饱和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IMC40NM的low vth的管子,最小L是40nm,按照您的说法,设置电流源尺寸为320n/160n, N管P管电流源 ...

Ok Here it is . The answer for 40nm design is for current source use w=1.25u and length is L=160n.

By the by what is the frequency you are designing?

网友(2024-05-24):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IMC40NM的low vth的管子,最小L是40nm,按照您的说法,设置电流源尺寸为320n/160n, N管P管电流源 ...

楼主是在做PLL吗?

网友(2025-03-28):
引用 网友B:
keep the lengths of current source 4 time the min length 4*L also Increase the width to minimum 8  ...

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B:
It should be in saturation or else jitters performance will be poo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t should be in saturation or else jitters performance will be poor

您好,还想请教一下这种结构的RO,怎么分析他的单级延时呢?个人感觉用Cload*Vswing/Ibias或者0.69R*Cload都不够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还想请教一下这种结构的RO,怎么分析他的单级延时呢?个人感觉用Cload*Vswing/Ibias或者0.69R*Cloa ...

Cload*Vswing/Ibias good enough

网友:
引用 网友B:
Cload*Vswing/Ibias good enough

那请问在RO-Based PLL里,这个表达式能看作是Kcco吗?用这个表达式计算环路偏差会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