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匹配

楼主(2023-09-06):
两级反向器在画版图时,M20和M21需要匹配吗,如果需要的话,应该怎么匹配呢,麻烦各位前辈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这咋匹配?

网友:
不用匹配,直接画

网友A:
有数字模块就按照反相器的样式直接画就行,没有的话找个地方随便画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数字模块就按照反相器的样式直接画就行,没有的话找个地方随便画上就行 ...

感谢前辈的解答

网友:
反向器匹配个毛线

网友:
数字版图不需要匹配

网友B:
其实我在做两级反相器的时候,出于节约面积的考虑,那么两个P管能共用的共用。共用其实也能算是一种匹配,简单的同向同环境等距的一个匹配。但是不是为了匹配而匹配,而是为了节约面积而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在做两级反相器的时候,出于节约面积的考虑,那么两个P管能共用的共用。共用其实也能算是一种匹配, ...

感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