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遇到过加打印造成随机稳定性破坏的问题吗

楼主(2023-09-06):
相同种子相同环境及dut,因为在环境中加了两句打印导致sequence-item随机的结果不同

网友:
不会的,肯定是其他问题

网友A:
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sv std的RNG的介绍,关于随机稳定性的内容, 一般有以下设定决定
1. 初始RNG
2. 线程稳定性
3. 对象稳定性
4. 人工设定
等,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要保证两次仿真的代码完全相同,
现在你这种情况,应该就是你加的打印造成了线程的改变

楼主:
相同种子,相同环境,只是在仿真的时候使用uvm-high 与 uvm-none,就造成了指令流的错误

网友B:
seed 是固定的还是缺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ed 是固定的还是缺省?

固定种子

网友:
是不是多了iniital begin end

楼主:
困扰了非常之久,关于随机稳定性的问题终于告一段落。在vcs p-2019.06-sp1的版本下跑出来的随机不稳定性,切换至s-2021-sp1仍旧没有解决。在这两个版本中,通过将参数化的随机条件改成固定值,得以解决。看来这两个版本的vcs没有做好参数化随机(即在随机条件中通过vmm_opt传递配置文件,确定参数随机权重)。第二种解决方案,将vcs版本切换至T-2022,问题同样解决

楼主:
困扰了相当之久的随机稳定性终于告一段落,在vcs p-2019-sp1的版本下发现的问题,将版本切换至s-2021-sp1仍旧无果,最终定位到将参数化随机条件改成固定值之后得以解决(即随机条件通过vmm_opt传递权重,在随机条件中使用传递的参数作为权重)。除此之外,将版本切换至t-2022-06-sp2-2问题得以解决

网友:
就是工具的随机稳定性问题,之前也遇到过vcs的随机复现问题;所以uvm源码里也使用了reseed()来增强稳定性。

网友:
伪代码:print($urandom())  这个肯定会导致你print后面的随机变化

网友(2023-10-18):
引用 楼主:
困扰了相当之久的随机稳定性终于告一段落,在vcs p-2019-sp1的版本下发现的问题,将版本切换至s-2021-sp1仍 ...

所以是仿真器问题吗?确实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sv std的RNG的介绍,关于随机稳定性的内容, 一般有以下设定决定
1. 初始RNG
2. 线程稳定 ...

Mark,有时间仔细看看

网友:
猜测线程稳定性或对象稳定性可能被破坏了,其中的RNG被占用。如果指定参数,指定了RNG。uvm源码中的reseed也是利用process的sran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