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小信号分析零极点

楼主(2023-09-06):
(无正文)

楼主:
直观的看有四个极点,第一个极点位于输出为主极点,第二个极点在功率管栅极,第三个极点在误差放大器输出极,第四个极点在反馈通路,零点怎么观察?如果按照拉扎维书上找前馈通路的方法那么是否是存在一个零点还是两个零点?反馈通路上有两个补偿电容CC和负载电容CL,如果有两个零点如何判断是左平面还是右平面,同样极点的位置都在那里呢?

网友:
求这篇文献的出处

网友A:
请问Vrmp构成的“三输入”端是如何理解的?可以指点一下或者分享下文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Vrmp构成的“三输入”端是如何理解的?可以指点一下或者分享下文献吗。 ...

搜索LDO软启动电路

楼主:
零极点是这样吗?怎么推出来的?怎么判断主次极点位置随空载和满载变化呢?为什么零极点都是左半平面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LDO软启动电路

好的,谢谢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极点是这样吗?怎么推出来的?怎么判断主次极点位置随空载和满载变化呢?为什么零极点都是左半平面的呢 ...

小信号分析零极点;因为RL随负载变化,所以主次极点会变化;你列出来的零极点都是左半平面,这样二者才能相互抵消

网友(2025-04-09):
有图片的文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