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读 set_placement_spacing_rule 在以下不同case中分别是什么含义

楼主(2023-09-06):
首先有句 command,如下:

         set_placement_spacing_rule -lables {X Y} {0 0}

请问,在以下四种case中,以上command 分别代表了什么含义?

请用 case1:****; case 2: **** 回答。求AE 关注。

网友A:
case1: lib_a左边跟lib_b右边不能abut;贴了label就像是lib cell本身的attribute一样,数字代表两者的距离在0-0个unit site内是不允许的,也就是不能ab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e1: lib_a左边跟lib_b右边不能abut;贴了label就像是lib cell本身的attribute一样,数字代表两者的距离 ...

case1 定义的两个 lable 不是 lib_a 左边,并且 lib_b 也是左边吗?从字面意思上来看,两个cell的左边不要abut,这不符合逻辑。。。所以理解起来很别扭。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se1 定义的两个 lable 不是 lib_a 左边,并且 lib_b 也是左边吗?从字面意思上来看,两个cell的左边不要 ...

是的,两个都是左边,如果有个单元左右flip一下不就有可能ab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两个都是左边,如果有个单元左右flip一下不就有可能abut了

我记得文档中说定义lable的时候是基于cell 摆在某个方向的前提。我没有get到这个信息点。你的一句话让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信息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