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运放的失调和MC仿真求助!!!!

楼主(2023-09-06):
各位大佬,见下图的差分运放,小弟有以下几点不明白:

1.  关于MC仿真,有一个参数sigma。差分对NP的最高电压和最低电压为VCM+80mVVCM-80mV,那么这个80mV跟我最后出来MC的结果图中的sigma有什么关系?比如我sigma的值为10mV,那么我失调电压是多少呢?怎么理解。
2. 我知道失配主要是差分对管不匹配引起的,那么如果发现1中的sigma不满足要求,也就是失调电压太大,那么我应该怎么调整电路呢?为什么这么调整?
3. 我想在仿真中看到各个管子对失配的贡献度,我怎么操作,请大家给出具体操作流程。

谢谢,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1、
      a、给一样的输入,跑mc看输出 ΔVout的值,ΔVout/A 就是输入失调
      b、给一个确定的Δvin输入,跑mc,看输出翻转的概率,等于3‰,则此时的Δvin为输入失调的3σ值
2、调节输入对管的面积对失调影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a、给一样的输入,跑mc看输出 ΔVout的值,ΔVout/A 就是输入失调
      b、给一个确定的Δvin输 ...

请问输入对管面积越大,失配越大还是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