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报错Could not read layout file GDSFILENAME

楼主(2023-09-07):
求助各位大神,设计一个施密特的反相器,在LVS时报错
系统参数:
OS: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Release 6.5, Kernal: 2.6.32
EDA: IC 617

报错部分:

run以后的报错

run以后的报错

————————————————————————————————————
感谢各位大神的解答,勾上后上面问题解决了,但是run LVS时又碰到了新的问题,图片如下。再次感谢各位大神!

新的报错

新的报错

————————————————————————————————————

菜单设置如下
rules部分:

Rules部分

Rules部分

input->layout部分

Input->Layout部分

Input->Layout部分

input->netlist部分
十分感谢!

网友:
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 没有选
-> 没有导出 layout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听2楼的~

网友:
1L是对的

网友:
没错,点上就行

网友:
included file 无法读取

网友:
source netlist中有include东西吗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几位大神
最后的问题出在:原理图选择的库不对,选好后就解决了

网友(2025-05-16):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几位大神
最后的问题出在:原理图选择的库不对,选好后就解决了 ...

老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在一开始创建的时候均使用的tsmc18rf的工艺库,设计完电路后直接转版图绘制了,drc也没问题。就是在lvs上,当我把那个原理图网表信息生成添加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的tsmc65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