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DMOS + BCD _好像很少 垂直VDMOS

楼主(2023-09-07):
一般BCD 都是ldmos .. 好像很少垂直VDMOS + BCD ,  why ??

网络上只发现这一个,
实际有哪家有开发vdmos + bcd  ??

vertical double-diffuse MOSFET (VDMOS) based on bipolar/CMOS/DMOS (BCD)

Oxide-bypassed VDMOS
(OBVDMOS

US10032766B2 - VDMOS transistors, BCD devices

Monolithic Integration of Trench Vertical DMOS (VDMOS)
Power Transistors into a BCD Process

Monolithic Integration of Trench Vertical DMOS BCD.pdf (445.11 KB , 下载次数: 40 )

一种DMOS漏极背面引出的BCD工艺

STMicroelectronics VIPower XXX BCD process with vertical DMOS

网友:
英飞凌就有

网友A:
VDMOS的结构很不利于集成化,所以很少有IC fab继续开发了,不过很多分立器件依然采用VDMOS构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MOS的结构很不利于集成化,所以很少有IC fab继续开发了,不过很多分立器件依然采用VDMOS构型。 ...

   yes ..

很多分立 依然采用VDMOS  ..

some flyback  AC/dc  use MCM

one 40v bulk cmos  +  one VDMOS use mcm pack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