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做Dracula lvs验证时跑不了,出现下面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3-09-07):
(图片)

网友A:
根据图示,提示报错了,打不开FOR009  。这个FOR009可能是电路的问题也可能是版图的,都去找找看有没有这个名字的CELL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示,提示报错了,打不开FOR009  。这个FOR009可能是电路的问题也可能是版图的,都去找找看有没有这个 ...

没有这个cell啊,好像是lvs文件里有一个FOR009.DAT文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