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跑不通

楼主(2023-09-07):
lvs出现这种情况该咋办啊,小白无从下手

网友A:
打开GUI用drv查一下具体哪个cell出现了问题, 另外,你好浩楠

网友:
这个是网表版本更新了 , block 的 port  变化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GUI用drv查一下具体哪个cell出现了问题, 另外,你好浩楠

好神奇,您咋知道我叫浩楠,是哪位大佬~

网友:
底层的 一个block 更新了, 顶层没有拿block 最新的数据跑flow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神奇,您咋知道我叫浩楠,是哪位大佬~

哈哈哈你的路径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