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将多根线合成一一根线的操作是怎么做的吗?

楼主(2023-09-07):
bin<5:0>其实是有从0-5共计六根控制线的,想问怎么实现这种将多根线合成一根线的操作?

网友A:
创建symbol打pin的时候在pin name后面加上<0:n>或者<n:0>就能把n+1根线连在一根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symbol打pin的时候在pin name后面加上或者就能把n+1根线连在一根线上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线用粗线

楼主:
已经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