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NMOS有不均匀导通的特点,那请问为什么拉宽Drain可以使其均匀导通呀

楼主(2023-09-07):
①我理解拉宽Drain端就相当于加了一个注入电阻,但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加了一个电阻可以使GGNMOS的多finger均匀导通呢?

②GCNMOS为啥也可以使其均匀导通呀?是因为RC延时的作用吗?

网友:
单单拉宽的作用并不明显,还要有SAB BLOCK。基本上都是中间的finger先导通。

网友A:
拉宽Drain并不能解决不均匀导通的问题,拉宽Drain是为了让热量分布的更均匀,提高It2

只要是GGNMOS结构,就存在不均匀导通的问题,但是可以通过增加SAB来改善

网友:
跟着楼主问个问题,那DCDC的输出switch NMOS管,应该也会跟IO上的ESD竞争,触发ESD泻放通路,应该有不均匀导通问题,为什么实践中都没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宽Drain并不能解决不均匀导通的问题,拉宽Drain是为了让热量分布的更均匀,提高It2

只要是GGNMOS结构, ...

我有点不理解了,请大佬可以帮忙解答一下,是不是我哪些点理解错了

①拉宽Drain之所以可以使热量分布更均匀不就是因为其相当于加了一个注入电阻,加大了散热面积吗
而加SAB的目的不也是为了增大Drain端电阻Rd吗?
那为啥加SAB可以解决GGNMOS不均匀的问题,而拉宽Drain就不行了呀?
②还有就是为啥加大了Rd就可以解决不均匀导通的问题了呀?这是啥原理呀?

网友B:
最近也在理解ESD的最基础原理知识,看了很多资料,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1、拉宽drain端可以承担很大的热量,主要是因为面积变大,但并不是因为拉宽D端相当于加入了一个电阻。实际上
单纯拉宽D端对于D端的电阻影响很小,所以不能解决GGNMOS的均匀性问题。
2、要理解加SAB的实际用途。大部分人都会说加SAB会解决GGNMOS的不均匀问题,但没说为什么,或者说的很宽泛。
加SAB有两个作用
1、解决LDD结构带来的问题,当D端有大的电压过来,如果没有SAB,由于LDD结构的存在,会让电流聚集在D端靠近G的区域,破坏这个地方的PN结,造成虽坏。
2、没加SAB时,器件表面有层金属硅化物,电阻率很低,电流顺着表面走。加了SAB,表面电阻增大,电流不会沿着沟道的方向走,电流会走源漏PN结。
3、通常ESD GGNMOS D端的做法都是拉大D端CONT 到POLY的距离,加SAB。实际的目的其实就一个,增大D端方块电阻。但是,这里有一个误区,大部人认为单纯拉大D端宽度也可以增大D端电阻,这种想法是片面的,我们实际Layout时拉大D端的目的是让SAB变宽,SAB变宽,SAB变宽。SAB变宽,D端就得变宽,要不然放不下SAB。
4、实际上有的工艺还可以有一个ESD 注入层,目的是解决LDD结构的问题,并且降低反偏PN结的电压。但增加了MAS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点不理解了,请大佬可以帮忙解答一下,是不是我哪些点理解错了

①拉宽Drain之所以可以使热量分布更 ...

首先,你要明白GGNMOS导通泄放ESD能量的机制是寄生BJT开启,
那么不均匀导通的原因就是寄生BJT无法同时开启。

增加SAB可以不使D端形成金属硅化物,增大RD,使得寄生BJT可以在同一时间相对多的开启。
拉宽D的原因一是散热,二是增大SAB的面积来增大Rd,所以没有SAB单纯拉宽D端产生的收益微乎其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GGNMOS导通泄放ESD能量的机制是寄生BJT开启,
那么不均匀导通的原因就是寄生BJT无法同时开 ...

谢谢大佬解惑,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看到一些资料上有说GGNMOS的不均匀导通是因为基极电阻差异导致的,如果他说的是对的话,那为啥增大Rd后就可以使BJT相对多地开启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理解ESD的最基础原理知识,看了很多资料,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1、拉宽drain端可以承担很大的热量, ...

想请问一下大佬SAB是怎样解决LDD结构带来的问题的,是通过SAB增大的Rd来降低压降,导致达不到LDD结构的击穿电压,从而达到保护LDD的目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请问一下大佬SAB是怎样解决LDD结构带来的问题的,是通过SAB增大的Rd来降低压降,导致达不到LDD结构的击 ...

加SAB的作用是阻止电流流向D端的LDD区域,或者可以理解成避免向LDD区域聚集。

这样就可以避免LDD结构的地方发生PN结损坏。

网友C:
sab起到电阻作用,当这个finger导通时会有大电流,因为电阻的原因,抬高了电压,进而触发其它没有触发的finger,解决了不均匀导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SAB的作用是阻止电流流向D端的LDD区域,或者可以理解成避免向LDD区域聚集。

这样就可以避免LDD结构的 ...

懂了懂了,感谢大佬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b起到电阻作用,当这个finger导通时会有大电流,因为电阻的原因,抬高了电压,进而触发其它没有触发的fin ...

感谢好心人,我终于可以把这些东西串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理解ESD的最基础原理知识,看了很多资料,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1、拉宽drain端可以承担很大的热量, ...

大佬, 最近也想多了解ESD的基础知识,有什么推荐的书或者资料嘛?

网友D:
各位大佬,我这边设计的一个版图正好出现了如主题讨论的问题,我是做的一个OUTPUT的PAD,这个PAD只有NMOS,没有PMOS接输出;这里的输出NMOS的GATE我都接在一起,我确定很良好的接在一起了,就是GATE一出来我就用一铝还是比较宽的一铝给连起来了,然后接内部电路的输出;而且因为这个是功率管输出,所以我只敢拉大D和G的间距,不敢在上面加SAB, 担心SAB电阻过大,影响输出效果;但是现在产品做出来了,只能有HBM大约不到250V的耐压,太差了,然后打坏的地方我们照了下,发现是功率管的中间管子的一部分给击穿短路了;这个短路还引起我的Source端的孔都烧糊了;我没有拉大S和G的间距,但是不清楚为什么会烧这个电阻小的地方,那个拉宽的D-G似乎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个大MOS能同时打开呢,现在问题是我虽然gate用1铝很好的连再一起了,但是似乎还只是中间两个管子导通,旁边的管子似乎都在那边围观,不做救援,但是这个GATE是接内部的电路,我没法去修改他,或者难道我该故意躲绕点线,需要刻意这么做吗?我现在没办法了,MASK已经做好了,我想是不是先改一层sab层看看效果?但是现在还想不是D和G之间的问题,唉,我考虑的太多了,没有确定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佬,我这边设计的一个版图正好出现了如主题讨论的问题,我是做的一个OUTPUT的PAD,这个PAD只有NMOS, ...

这种OPEN DRAIN的设计,如果没有单独的ESD设计保护,理论上讲是要在D和G之间拉开间距,并且加上SAB的。你这个问题其实很明显,就是ESD过来的时候管子没有均匀开启引起的,所有的这种NMOS结构都是中间的管子会先开启(为什么自己去查一下)。中间的FINGER先开启,别的管子不开启导致中间的管子承受的电流过大失效。建议加上SAB去解决,还有就是看一下S/D的连线是不是均匀的。至于输出管电阻的大小问题可以让DE去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佬,我这边设计的一个版图正好出现了如主题讨论的问题,我是做的一个OUTPUT的PAD,这个PAD只有NMOS, ...

ESD的问题和你的GATE连线的关系不大,GATE的连线只会影响你正常工作的时候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佬,我这边设计的一个版图正好出现了如主题讨论的问题,我是做的一个OUTPUT的PAD,这个PAD只有NMOS, ...

1. SAB一定要加!!!!你不加SAB单纯的拉宽D还不如不拉宽呢,这样导通的NMOS还能多几根
2. 为了面积考虑,D端距离G的距离是可以适当的缩小的(偷ESD rule)

3. S端没问题,不用改,烧毁就是因为NMOS不均匀导通造成的

网友D:
各位,确实这个端口是open drain的端口设计,我这种不加SAB的设计,我是想我的设计针对ESD来说是float gate的NMOS设计,floating gate不是说可以调低vt1,然后利用管子直接导通来泄放电流吗?怎么到我这里就不行了呢?我把gate接好,就是一个管子通了其他的管子希望能同时都导通,但是现在确实只通了中间2个管子,这两个管子共source,把我的source都给烧坏了;不过好在大家都说是sab的问题,这个看起来就更改一层MASK就好,而且我留的有位置;等我改好之后到时候再做一下ESD测试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各位,确实这个端口是open drain的端口设计,我这种不加SAB的设计,我是想我的设计针对ESD来说是float gate ...

Float gate是会降低vt1。但是泄放ESD的电流一定不是靠着沟道导通,都是靠寄生的NPN去泄放ESD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Float gate是会降低vt1。但是泄放ESD的电流一定不是靠着沟道导通,都是靠寄生的NPN去泄放ESD电流的。
...

Floating的GATE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gate容易被拉高,导致沟道过度开启,最终ESD电流从沟道走掉烧毁器件。
所以你看大部分的GGNMOS都是GATE接地,或者通过一个电阻接地。通过电阻接地也可以降低vth1。
期待你改版之后的结果,到时候记得分享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oating的GATE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gate容易被拉高,导致沟道过度开启,最终ESD电流从沟道走掉烧毁 ...

我的是floating gate,而且我前面说过了,我希望能同时打开所有的管子放电,所以我把gate接的比较可靠,所有的gate都打双孔来接触,而且一铝也走的比较宽;

现在就是他还是只开启了中间2个管子,其他的管子都没事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Floating的GATE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gate容易被拉高,导致沟道过度开启,最终ESD电流从沟道走掉烧毁 ...

我现在的问题好像是gate没有被拉高啊,因为我gate接的比较好,我确信如果有一根拉高了,另外一个几根也能被拉高,现在发生的问题就是没有同时开启;我想知道的是,我们做版图的,针对这个ESD放电,咱们是应该优先让这个电流在表面走泄放,还是应该优先靠下面的寄生的NPN泄放电流啊?我不是很清楚这个问题,我个人感觉应该让表面泄放,这样泄放的电流比较大,相同的面积下ESD耐压会比较高一些,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怎么让这些nmos管子在ESD来的时候同时导通这个问题,我想是不是建议设计那边在PAD和这个NMOS的gate输入这里加一个电容,当外接ESD来了之后,这个gate就可以同时被拉高,这样就可以同时导通了,但是我想的比较简单,这样加一个小电容后,可能会有其他的副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的问题好像是gate没有被拉高啊,因为我gate接的比较好,我确信如果有一根拉高了,另外一个几根也能 ...

ESD一定是寄生的NPN放电,而不是沟道放电。

网友:
加入SAB之后表面电阻增大,电流更多走体内,避免了表面电流集聚烧穿

网友E(2023-10-09):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GGNMOS导通泄放ESD能量的机制是寄生BJT开启,
那么不均匀导通的原因就是寄生BJT无法同时开 ...

想请教一下,关于电流分配,S/D的连线有需要考虑S/D的连线线阻一致的说法吗,还是只有电流很大的时候才需要考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一下,关于电流分配,S/D的连线有需要考虑S/D的连线线阻一致的说法吗,还是只有电流很大的时候才需 ...

不用特别去考虑S/D的连线线阻一致,但是要保证S/D端的金属线总宽度可以承受你设计目标的ESD电流冲击

网友:
能请教一下?我做这个功率管的同时,版图上还有位置可以放一颗针对这个PAD的仿ESD的器件,位置大约有200um*50um;完全够放附加多一个ESD防护器件,那我应该是放ESD二极管呢?还是再放一颗这个类似的有SAB结构的栅源短接的MOS管呢?请问大约那种防ESD效果更好?相同的版图面积的情况下,其实我还希望这个增加的ESD防护器件在ESD来了的时候能优先打开,这样能更好的防护到我的功率管;

网友:
讨论的很热烈,学习了!
我想问GGNMOS不能像GCNMOS那样通过沟道开启泄放ESD电流(比如GATE和Source之间串个大电阻),是因为GGNMOS的面积太小的缘故?

网友:
  放在nwell里的open drain的nmos,那应该就是类似ggnmos了。全部开启的条件是drain/pwell 都被反向击穿,所有的pwell都被太高,和source正向导通,寄生npn进入
放大区。gg走井,gate状态不影响npn是否开启。没加sab就会中间先开边上开不了,中间烧了。

  GC的话靠给gate电位开启,打esd时候gate变成1,nmos开启,esd电流通过沟道泄放。GC要是能即时开启的话,大概率管子全开了,M1接的好,所有gate默认电位一致

  pad上的二极管没打坏,power打坏。可能是二极管面积大  二极管还在扛的时候功率管先狗带了

改版准备咋整,加sab的话功率管性能会下降,加ggnmos的话就是改全版了,能不能在二极管那边想想办法,加块板子,改二极管掺杂浓度,让二极管早点通

蹲你们改版的后续

1

1

2

2

3

3

网友:
我的改版预计11月中旬回来,预测要到月底才能得到样片测试ESD了,到时候再来汇报情况,这次主要是修改了SAB层次,但是我很担心这次加了个电阻,这个驱动管的驱动能力有下降,客户又会不满意了,真的很难完美;客户就是这里,又要驱动电流大,又希望安全!

网友:
tap是按照最远打的吗,下次可以打的密一点,比如按你那一大块,横竖加两条tap的话,会不会四个小方块的中间先开启,更加耐操点

网友D(2023-12-01):
兄弟们,我之前没画SAB层导致的ESD问题,我这边重设计了SAB层后,晶圆已经生产出来了,又送去做了ESD,但是效果虽然好了一些,但是还是无法达到很好的效果,实际在对GND+和对VDD+(OPENDRAIN结构)的时候,最差的只有500V能通过,因我是设定从500V开始打,PASS后再增加500V,但打到1000V,有一颗就失效了,另外2颗在2000V失效;不过之前的效果更差,之前的效果是我设定从250V开打,可是大部分一开始打就失效了;现在至少能承受500V或者1000V,因为1000V失效的就一个;其他的都在1500V和2000V;这个效果是不是还是太差了,能出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们,我之前没画SAB层导致的ESD问题,我这边重设计了SAB层后,晶圆已经生产出来了,又送去做了ESD,但是 ...

这个为什么均匀性这么差啊,也差的太多了

网友(2024-02-18):
SAB有载流子饱和的特性,单位截面能过的最大电流受限,因此可以让大电流均匀导通

网友(2024-07-29):
引用 网友D:
兄弟们,我之前没画SAB层导致的ESD问题,我这边重设计了SAB层后,晶圆已经生产出来了,又送去做了ESD,但是 ...

你这个大片power mos版图确定了的情况下,通过NPN寄生泄放ESD的方式基本不可能了。去改版的话,只能希望ESD泄放通路尽量走沟道了(类似clamp)。你看看电路上有没有办法检测ESD信号,之前好像有人提到加一个cap的。可以试一下。但是一定要注意正常电压的波动范围内不要触发ESD事件。

网友:
估计你这个power mos的面积还是非常大的,这个衬底压差非常明显。然后你的Vt2应该比Vt1小。你可以测个TLP验证一下

网友(2025-01-17):
引用 网友D:
各位,确实这个端口是open drain的端口设计,我这种不加SAB的设计,我是想我的设计针对ESD来说是float gate ...

你是不是finger很多,整个buf的x轴非常长?

网友:
1. 增大漏极接触孔到栅极的距离,然后中间铺上SAB层,是为了使器件的Vt2>Vt1,从而避免器件出现有些finger无法开启。但是任然是中间指最先开启。(不铺SAB,因为金属硅化物电阻很小,想达到Vt2>Vt1需要拉很长距离,显然是不划算的,既然采用了这种方法都是建议在漏和栅之间铺上SAB层)

2.GCNMOS使得器件导通均匀的原理是在MOS的栅极上耦合一定的电压,使得器件的Vt1减小,最终也达到Vt2>Vt1的目的。但是任然是中间指最先开启,只是为了避免出现有些finger无法开启的情况,开启的先后顺序没法改变。

综上,两者的本质原理差不多(都是为了让器件的Vt2>Vt1),使用的方法不同(一个是增大Vt2,一个是减小Vt1)。
第一种要拉宽漏极需要额外的面积,第二种需要加一个电阻也需要额外面积。

网友(2025-02-17):
引用 网友D:
兄弟们,我之前没画SAB层导致的ESD问题,我这边重设计了SAB层后,晶圆已经生产出来了,又送去做了ESD,但是 ...

你是只弄了SAB层,原来的D端间距有拉开吗?
此外,还得看是哪里坏了。

网友(2025-05-03):
懂了懂了,感谢大佬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理解ESD的最基础原理知识,看了很多资料,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1、拉宽drain端可以承担很大的热量, ...

基本上重点都说得很清楚了,有一点,不是所有制程的工艺都有SAB技术,有的工艺是polycide,有的工艺是salicide,大制程的工艺 单纯的拉开DCG还是能起到增加Drain端电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