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问如何把Top_cell里面包含的所有cell都放在一个category里面

楼主(2023-09-07):
一直知道有hierarchical copy可以把一个top_cell内部包含的所有cell都copy到一个新的library中,但这样等于新建了一份设计,原来的TB调用都得修改。

但有时候原来用于设计电路的library里面会创建很多杂乱的cell (小测试电路/尝试的小电路/改版后留下的电路.....),设计到Top之后,cell就很多,要一个一个找会比较麻烦。

就想问有没有什么功能可以直接基于top_cell来把子模块都放进一个新建的目录category里面 (不用新建cell,只是放进目录),感觉这样方便整理,还能顺便检查子模块调用是否正确。也方便后续版图。

网友A:
可以自己写一个skill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写一个skill脚本

感谢回复!!没有接触过skill脚本,可以稍微详细说一下嘛,我后续去查查。

网友B:
这是你的习惯问题吧?你项目的library work中不要放tb电路,自己建一个library,sim_XXX,调用work中的cell。然后另一个人也可以这样子,一起分工项目的模块。
“ (小测试电路/尝试的小电路/改版后留下的电路.....)”这个,你要尝试修改电路,就直接去work中复制出来电路在自己的sim_xxx中仿真,调通了再去修改work中的电路。
我是这样子的,有更好的方法希望也分享下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的习惯问题吧?你项目的library work中不要放tb电路,自己建一个library,sim_XXX,调用work中的cell ...

这个养成了确实是个好习惯,可能就是我平时电路debug比较频繁的话,就顾不上了。一般就是复制一份cell然后命名_V2。
然后有时候我刚开始做一个电路又习惯先把所有晶体管放一个cell当TB来调,后面再重新创建cell来放设计。确实不是啥好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养成了确实是个好习惯,可能就是我平时电路debug比较频繁的话,就顾不上了。一般就是复制一份cell然 ...

没关系,版图小弟会给你温柔提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