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power rail

楼主(2023-09-07):
问下大家,ESD power rail 如果接到了 core 电源(40v)上,低电位pad来ESD的时候泄放到 power rail 上的瞬时电流会不会不走rail出芯片而直接流向core烧坏器件?或者有其他什么影响,求告知!

网友A:
不同电压域之间可以叠二极管去作为ESD的泄放路径

网友B(2023-10-20):
引用 网友A:
不同电压域之间可以叠二极管去作为ESD的泄放路径

B2B吗?尺寸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2B吗?尺寸有什么讲究吗

不同电压域的power间最好不要通过B2B串直接连起来,这样电源会相互干扰。
可以选择将不同电压域的GND rail通过B2B二极管连起来。尺寸的话你去看工艺厂的ESD设计手册,一般会给你推荐对应ESD等级的器件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电压域的power间最好不要通过B2B串直接连起来,这样电源会相互干扰。
可以选择将不同电压域的GND rai ...

啊?我没见过类似的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电压域的power间最好不要通过B2B串直接连起来,这样电源会相互干扰。
可以选择将不同电压域的GND rai ...

或者能不能直接用IO上对应CDM等级的diode直接首尾连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同电压域的power间最好不要通过B2B串直接连起来,这样电源会相互干扰。
可以选择将不同电压域的GND rai ...

啊?我好像没见过类似的文档,请问前辈  T家的一般在哪能看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我好像没见过类似的文档,请问前辈  T家的一般在哪能看到这个

一般情况下design rule里面肯定会有的,你可以问一下你们那边的版图工程师

网友(2024-10-04):
这里不仅仅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更多的是版图如何连线处理了。core电源进去的点不是随机哪里方便接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