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教下这个多级运放的KCL怎么列出来的?

楼主(2023-09-07):
前面两个都很简单,就是V3和Vo这两个点的KCL是怎么列出图中(4)(5)两个式子的?怎么也想不明白(4)里面V3和Vo怎么和C2扯上关系的。论文是《A Capacitor-less Low Drop-out Regulator with Improved Slew-Rate Enhancer Circuit Flipped Voltage Follower》

楼主:
找到问题了,就是(4)角标打错了,over

网友:
公式5没问题,4中括号里的C2改成C3,外面那个C2改成Cm就对了